[求助] cadence ic6 PA loadpull仿真(PSS)问题

楼主(2010-09-16):
我按照cadence 教程 进行PA loadpull仿真,仿真跑完后,但看結果,在ADE中执行Results—Direct Plot—Main Form弹出窗口
窗口下面叫从电路中选择数据输出终端,
但我在电路中选了终端,但并没有出现仿真結果波形,反而在CIW中提示说我选择的终端不是有效的,我把电路中所有节点(或电流入口)都选遍了,但都是同一错误提示。

有没有谁知道是这个问题啊?怎样解决?
谢谢谢。

网友(2010-10-31):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要做这个东西,但是loadpull之前是不是要在输出端接一个PortAdaptor。那是什么东西,我在模拟库中没有找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东西在 rfExample 库中
loadpull仿真中,参数扫描的范围怎么设置啊

网友B(2010-12-22):
问下SpectreRF做loadpull的时候,能不能也对输入功率进行扫描 做出电路最大的输出功率。而不是在某个输入功率中得到最大的输出功率?

网友:
這個問題時有發生, 樓主只要按"Results->select" 選回 "schematic", 應可正常顯示結果。

至於能否跑 loadpull 時掃瞄輸入功率, 理論上可以, 只是 Cadence 只能把所有結果於在同一個 Smith Chart 顯示, 故實際用途不太大。

如有錯誤煩請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手动设输入功率的时候该怎么确定设定的输入功率一定是适合最大输出功率的呢?
  而且我设的输入功率如果过大的话,cadence跑出的loadpull就出问题了…

网友:
我自己的做法是手動跑, 通常三至四次 loadpull 就找到大約 p1dB 的優化點
如有錯誤請指教

网友:
但是loadpull得时候,我把输入功率设大点的话,跑的时候就出现错误了…设小点的话达不到跑输出功率的1dB压缩点那个输出功率

网友D:
你可以在输出端口加一个Psin+cap的组合,不用对psin进行任何设置,这不影响输出结果,这样你就可以直接选择psin来画图了。

网友(2013-09-03):
回复 网友D:

    烦请指导一下如何进行loadpull仿真,portadapter里面的东西设置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2015-01-15):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是新手,不太理解,请详细指教一下:我是通过cadence提出网标,在ADS中做loadpull的。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输出功率圆不在史密斯圆图上:(m2在园外)。

负载牵引图

负载牵引图

其次就是想问下您是如何牵引几次后确定输入功率的?使管子工作在临界饱和区的?

网友(2019-01-10):
moooh is awesome person

网友E(2019-07-03):
请问楼主怎么做的负载牵引?有教程么

网友F(2019-09-11):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怎么做的负载牵引?有教程么

你好 请问一下你找到cadence怎么做loadpull的方法了吗,据说12年后基本都不用portadapter这个东西了

网友(2020-06-06):
感谢 flwong 的回答,确实可以这么解决。

网友(2021-05-28):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在输出端口加一个Psin+cap的组合,不用对psin进行任何设置,这不影响输出结果,这样你就可以直接选择 ...

前辈还在么,给个电路图看看具体怎么操作吗?

网友(2021-11-30):
引用 网友F:
你好 请问一下你找到cadence怎么做loadpull的方法了吗,据说12年后基本都不用portadapter这个东西了
...

换成hb了吧?这样就不需要 portadapter了

网友G(2022-04-13):
这是workshop里面的PA仿真部分,版本是15年的,我用cadence617按文档里面的步骤可以仿真Loadpull,也有portAdaptor的设置,可以参考。

网友H(2022-06-30):
引用 网友B:
问下SpectreRF做loadpull的时候,能不能也对输入功率进行扫描 做出电路最大的输出功率。而不是在某个输入功 ...

输入功率是可以扫描的,确实如你所说,目标是最大的输出功率,而不是某个输入功率下的最大输出功率。一般输入选Pin_1dB就可以了,此时管子已经进入非线性区,非线性特性对loadpull的影响已经包含了,所以出来的输出功率可以认为是最大的。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G:
这是workshop里面的PA仿真部分,版本是15年的,我用cadence617按文档里面的步骤可以仿真Loadpull,也有port ...

你好。这个PA仿真文档,46页的action5-6设置,找不到它说的mag/theta设置呢?
感觉倒像是portAdapter的设置呢?如果不用PortAdapter,这个Loadpull的参数扫描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I(2024-06-03):
引用 网友H:
输入功率是可以扫描的,确实如你所说,目标是最大的输出功率,而不是某个输入功率下的最大输出功率。一般 ...

你好,我这两级放大的PA,PPA级(第二级)需要在DPA(第一级)的输出功率下做loadpull,那这个5dBm指的是直接设PPA的port的Pin=5dBm还是说要看实际的输入功率为5dBm(因为没做输入匹配,PORT里设置的Pin和实际Pin不一样大)?

PA

PA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这两级放大的PA,PPA级(第二级)需要在DPA(第一级)的输出功率下做loadpull,那这个5dBm指的是直接 ...

推动级的输出在哪个节点上,就同等复制到功率级的输入位置就可以了。所以是设置为5dBm就行了,不必考虑实际输入。事实上,你做匹配的话,依旧是这个位置为5 dBm,因为DPA和PPA连接点不会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推动级的输出在哪个节点上,就同等复制到功率级的输入位置就可以了。所以是设置为5dBm就行了,不必考虑实 ...

你的回答很关键,感谢!我想的是,虽然级间匹配网络和第二级PA的连接点处仍然是5dBm,但是给第二级做输入匹配和没做时,从连接点向左侧看的阻抗不同,会不会做好匹配时该点的5dBm全被第二级PA吸收,而直接port给5dBm会被第二级PA回波损耗掉(我看理想巴伦I73的单端输入功率实际只有-4dBm)?望笑姐解答,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的回答很关键,感谢!我想的是,虽然级间匹配网络和第二级PA的连接点处仍然是5dBm,但是给第二级做输入 ...

明白你说的,这个匹配是不用做的,因为你做好输入匹配再去做loadPull,负载也会影响输入阻抗,Loadpull做完输入匹配还需要重新做。你的担心是输入到器件端口的功率不够,这是关键因素。你的设计应该要确保做loadpull的时候,管子已经处于功率压缩的状态,可以以1dB为标准。这时到管子端口的功率就是你需要的功率。虽然输入不做匹配有反射,但反射多少功率不是你需要考虑的,而是管子有没有在功率压缩状态才是你需要关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明白你说的,这个匹配是不用做的,因为你做好输入匹配再去做loadPull,负载也会影响输入阻抗,Loadpull做 ...

明白了,感谢,只要loadpull得到Zopt下的Pout=输出1dB压缩点即可?  ;;;那同理我做级间匹配,对驱动级(第一级)做loadpull只要Pout=5dBm,对吗?

功率级loadpull结果

功率级loadpull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明白了,感谢,只要loadpull得到Zopt下的Pout=输出1dB压缩点即可?  ;;;那同理我做级间匹配,对驱动级 ...

推动级的loadpull功率可以更大一点,比如推动级输出5dBm时功率级饱和到1dB,那当推动级输出5dBm时,推动级器件的状态最好不要在饱和点,线性区偏向饱和点更好。这里有个折衷,如果在饱和点,推动级的效率会高,但线性度会差,而且仿测有出入的话,可能让你的推动级推不了功率级到饱和。

网友(2024-09-25):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选不中端口报错

网友J(2025-04-28):
请问楼输入阻抗怎么获得

网友(2025-08-13):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输入阻抗怎么获得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