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综合后dc timing report中port到PAD的延时很大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0-09-16):
我有一个设计顶层定义了一个input SQI_I0, 接到smic.18的库的PAD cell的PAD端,再从C端出来,综合后发现timing报告中从SQI_I0到PAD cell的延迟有13多,查了一下发现capacitance有40多,trans有30多,在网表中从input到PAD cell的PAD端只是一根连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delay increment呢?实在想不明白。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多谢 !

网友:
看看PAD的pin cap

网友:
输出到pad的话,应该考虑pad的cap,可能要driver cell

楼主:
说得对,我后来查明了的确是driver cell的问题,script中使用了一个register的输出能力做为input drive,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现,后来set_drive为0.1,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pad的cap我查了,lib里的和path中报的差不多。

网友(2010-10-18):
还有一种可能是PAD上的pullup或者pulldown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