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静态工作点分析

楼主(2010-09-16):
我在cadence(IC610)下跑直流后,显示静态工作点,节点电压和电流的有效位数有十多位,根本看不清楚,请问是怎么回事呀,怎样解决。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退出。重新再启动。

5141也经常碰到这种事儿。

网友:
somebody help, I also face such kind problem !!!

网友:
你问的是怎么把显示精度减小吗?

网友:
在ciw窗口输入 aelPushSignifDigits(8)
括号中是你想要的位数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请问各位前辈 做模拟仿真用的spectre 和RFspectre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11-10-18):
怎么我用aelPushSignifDigits这个命令没用啊

网友(2013-08-29):
请问一下,spectre仿真后的静态工作点的结果怎么看呀?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2013-10-21):
回复 网友A:

   哦!非常好!

网友(2014-09-03):
Try to setup your environement correctely

网友(2015-03-21):
同问,怎么看仿真后的静态工作点啊!

网友(2016-04-28):
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