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工艺中capm3电容怎么引线阿

楼主(2010-09-17):
如题谢谢了
不管怎么试,LVS都不认识
请教用过这个工艺的 兄弟 ,线是怎么引的?
谢谢拉

楼主:
再问
怎么没有兄弟帮忙呢。。。。

网友:
怎么又是你啊,哈哈
记得前一阵子还在站内回信问过你装ic5141的事哦
smic018的没有用过
这是MIM CAP吧, 你LVS 是不认device还是不认连线啊?
比如仅仅画一个cap 的电路,layout 也从pdk里抓一个相应的电容,直接在cap上打pin,做LVS,看看能否extract 相应的device
如果不行,那说明你用的LVS rule有问题或者是你的tf有问题,Layout中的layer number是否对。
应为有些工艺有metal option,比如1p8m的有5x2z或者6x1z这样的组合
还有就是MIM 需要有专门的metal layer
最后一招就是骚扰smic的客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