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0-09-17):
有一款芯片 LT5516
给出了输入差分阻抗  258.7-j195.2  @ 800M    239.9-j181.8   @   900M    224.1-J170.0 @  1000M

我该怎么样用这些数据进行阻抗匹配 用分立元件

楼主:
哎~~ 没人吗

网友:
用smith原图工具,匹配到你输入信号的阻抗(一般为50欧)

网友:
权限30 在线时间22 小时 注册时间2010-8-19 最后登录2010-9-22

网友:
用L匹配网络就可以

网友:
首先用集总元件电感电容做好所需频点的阻抗匹配,这个可以用ADS中Smith Chart很快算出来,然后把集总元件转化为分立元件短路线,开路线,手工算可以,也可以用软件,ADS上貌似也有直接换算的工具Zin,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63475&highlight=,你可以看看,里面有讲,具体哪一章就不清楚了,应该是前面几章讲的,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