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ax的覆盖率問題

楼主(2010-09-17):
请教高手:做过TetraMax后,覆盖率只有90.68%,現在怎麼來提高覆盖率?从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次做TrtraMAX啊

网友:
I would suggest that run the post drc to see how many DFFs not scanable, which always cause uncontrollable nets and low the coverage.

网友:
是不是存在复杂的组合逻辑
对复位、fifo、时钟的处理

网友(2010-11-04):
二楼回答正确,也许你的DFT策略有问题。例如clock,rst没有直接连入。。。等等。

网友(2011-09-26):
同问,我也一直不明白,是不是RAM多会导致coverage变低呀?

网友:
好问题啊 求指教啊

网友:
分析和提高test coverage的思路和一般的电路逻辑不太一样,要充分理解ATPG中stuck-at fault的定义,理解到为什么某个Fault为不可测点。

可以通过Tmax报出所有untestable fault的分布,然后针对这些fault进行用工具分析,找到造成untestable fault的原因(经常是Memory,Analog IP,uncontrollable clock)。

找到原因以后,针对具体电路加入test point(通常是MUX之类),然后在重新跑ATPG,就可以看到test coverage提高了。

网友(2012-03-09):
同意9#的观点,一般测试覆盖率低是由 clk或者 reset还有一些IP 的输出 不可控造成的,通常是加MUX使它变成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