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辈们请指点IC design入门问题

楼主(2010-09-17):
之前一直学的杂七杂八,近一年才开始学纯EE。基电模电 拉扎维的模拟CMOS RF 运放 VLSI 之类的基础也都学了(主要还是偏analog),但是稀里糊涂其实没弄明白IC design的真正流程是咋样,画个局部的一点电路layout,但是真正的芯片tapeout到底怎么算是ok,之后又咋的了其实并不明白。

满版资料书籍,无数热门方向。一个个看看不过来也是无用功。

能请各位前辈推荐点相关书籍,资料,帖子让我有点全局概念吗,能让我知道我如何选择具体领域,应该到底怎样才能一步一步真的向正确的方向

网友:
先從RAZAVI入手
current mirror, op等電路慢慢看

慢慢來~類比沒這麼容易入手

楼主:
这个算是学过了,当然还要好好复习。请问这之后呢

网友:
点--> 线 --> 面 --> 多维空间 的关系。 (就个人理解从模拟的角度出发)

1) 点: single mos/bjt/cap/res 等等 = device analysis
2) 线:  current mirror, single amplifier, filter, delay, inverter, nand/nor, latch 等等 = basic block .
3) 面: opamp/comparator/ldo/power driver, current/voltage reference, adc/dac, pll 等等=function block;
4) 多维空间: 各种各样的应用chip, cpu,通信芯片, rf芯片,模拟function 芯片, 多媒体芯片等等包罗万象,
他们都会嵌入各种各样的模拟function 电路,以及其他数字电路用已实现各种复杂的logic operation.

总的来说,需求决定内容,需要什么function,就做进去什么电路,无论是数字还是模拟.

至于tape out之后: (产品图纸进了加工车间)
1) layout = 图纸
2) 根据layout产生mask, fab会基于mask做fabrication,产出晶圆片
3) 芯片出来之后,测试 (晶圆片测试, 通常说的初测)
4) 封装, 测试 (终测,各种各样的测试)
5) 成品

希望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
众所周知,模拟电路难学,以最普遍的晶体管来说,我们分析它的时候必须首先分析直流偏置,其次在分析交流输出电压。可以说,确定工作点就是一项相当麻烦的工作(实际中来说),晶体管的参数多、参数的离散性也较大。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模拟电路构建了电子行业的基础,至今为止,电子技术已经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但如果我们观察各种电子电路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电子技术都离不开放大技术。即使是数字芯片内部,其基本单元都是互补型源极接地放大电路。模拟电子技术的重要性时不我待。
  模拟电路再怎么说,关键的是多学多做,做出片子就自然懂得哪些知识点需要掌握了。这里就主要谈谈学习模拟电路要求的四个知识部分,要成为模拟电路的设计者,我们必须掌握其最基本的以下四个组成部分:
  (1)晶体管元件的设计    它是指半导体工程学方面的知识,任何设计的IC芯片都将最终回归于它,一般都是从薛定谔波动方程式开始引出的(比较复杂),但与实际具体设计电路直接联系不大,而我们又不能缺少这部分,是理论基础。
  (2)晶体管电路的设计     要从事模拟电路设计事实上必须掌握晶体管电路的基本知识,推荐一边学习一边实验、仿真,PSPICE之类的都可以,通一个就行,同时要注意多想多动手。时间长了自然能掌握晶体管电路的设计技术,这里面的学习,我们就开始掌握经验。晶体管、FET是构建整个电路的基础,这里学通了,诸多IC的原理图就很直观了。
  (3)功能模块的设计   功能模块主要以各种各样的运放为基础,包括AD、 DA、PLL、稳压源等等,它们都主要是由晶体管构成的,功能模块设计工程中都会将元器件适当的理想化。这部分的学习是十分重要的。一般都是从这里开始学习模拟电路,这部分相对来说比较易懂,也是模拟电路学习的切入点。
  (4)系统设计   这部分就需要相当的高度,需要虑方方面面。
  其实,说实在的,真正做过一两块片子就差不多能通大半部分。 关键是试验、动手

网友:
建议看一下我曾经看过的一些summary
http://bbs.eetop.cn/thread-184554-1-1.html

网友:
这个看书是学不会的。
参加一个实际项目才会深刻理解。

一般公司应该不会要求应届毕业生所有流程都清楚吧?

楼主(2010-11-22):
多谢楼上各位
吭哧吭哧学习中
前段时间学得不好一个很想去的RF design职位面黄了觉得俺analog学得太差。。。
早开始学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耐心的回答!

网友:
不要浮躁,先把你能接触到的东西理解好,入了这行后,你要用一生去体会她

楼主:
多谢鼓励~
我是想“用一生去体会啊”,还在为入行机会奋斗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