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0-09-17):
往FIFO里写数据,写一个数据地址加1。
读的时候,我有个问题是,读出一个数据,这个空间是不是就要释放出去?把后面的数据地址都减1?像移位寄存器一样?

FIFO,先进先出,里面具体数据如何存储和读取,希望有朋友详细说一下!

楼主:
举例提问:
       假如在某时刻FIFO写满了,不在向FIFO写数据,下个时刻,我在地址0读出一个数据,这个时候FIFO就不是满的了。那再下个时刻,我继续要写一个数据,要写的这个数据时写在地址0吗?

网友:
看FIFO相关的文档,要理解“先进先出”的意思。

137.22 KB , 阅读权限: 1 , 下载次数: 10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124.78 KB , 阅读权限: 1 , 下载次数: 8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还没人解答,我看了些资料,大概是这样的,这个读写是在FIFO中循环操作的。
当下一次读地址等于写地址,并且只执行读操作,将产生空标志。
当下一次写地址等于读地址,并且只执行写操作时,将产生满标志。

网友:
你在2楼所说的基本是对的理解。不过你先不要考虑空满,你现弄清楚先进先出的概念

网友:
你把C语言的堆栈问题搞清楚就OK了

网友:
自己找资料,很多呀

网友:
传资料放一起吗?

网友(2010-12-15):
非常感谢啊!谢谢

网友:
高手真多啊

网友:
这跟堆栈是有区别的,

网友:
根据我的设计经验,其实FIFO的核心还是一片RAM。只不过把RAM的操作封装了一下,添加了两个指针,也就是两个地址寄存器,一个写地址寄存器,一个读地址寄存器。
当FIFO初始化时,读地址寄存器和写地址寄存器皆为零;
当FIFO写一个数据时,把数据写入当前地址寄存器指向的RAM地址,然后写地址寄存器加1;如果加到RAM的底部了,就再次变为零;
当FIFO读数据时,把读地址寄存器的数据读出来,然后读地址寄存器加1;如果读到RAM的底部了,就再次变为零;
如果读地址寄存器追上写地址寄存器,就说明读空了,没数据可读了;
如果写地址寄存器的值又追上了读地址寄存器,就说明写满了,没法写了;
大概就是这样了。

网友:
FIFO只有读写指针,不是你想写那个地址就可以写得

网友:
    硬件上并不需要释放空间之类的,只要设计能够保证不覆盖有用的数据就行,三楼的资料很好,呵呵!

网友(2011-05-12):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想从FIFO中获取字符并对其依次处理,这个该怎么获取字符啊?

网友:
FIFO就是一个双口BRAM,外部加上一些控制电路构成的,要想充分理解FIFO,最好先了解一下双口BRAM

网友:
fifo读的时候,读出一个数据,读指针就自动加一,指向下一个待读的数据,但前提是fifo非空。

网友:
你可以看看夏老师的那本教材里面写的FIFO的做法,里面还是比较清楚的。
你就比如说,你想FIFO写数据顺序为:5,4,3,2,1那么读的时候顺序也是:5,4,3,2,1。
fifo是基于RAM做的存储器,所以他会有读写地址指针,当写的时候,写地址指针加;
读的时候,读地址指针加,当读地址指针的下一个值是写指针时,fifo就空了,
同理,当写地址指针的下一个值是读地址指针时,就满了。
当然异步FIFO还有一些特殊处理,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弱弱的问下,异步时钟都要用上FIFO不

网友:
我前几天写过一个类似FIFO的程序,感觉楼主如果成功处理了空栈和满栈标志的问题,就不会有上面的疑问了。
空栈和满栈标志对FIFO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网友(2013-09-09):
大厦大厦大厦大厦大厦大厦大厦dddd

网友:
fifo的核心确实是个RAM,关键就在于空满标志的确定上,异步FIFO还涉及到对跨时钟域信号的处理。总之是学习了。

网友(2015-08-28):
回复 网友A:

   资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