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8315的U-BOOT在下载程序时网络经常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9-17):
各位大侠好!
我们在使用MPC8315的U-BOOT下载程序时,经常会遇到网络中断而造成下载不成功的问题,大约有30%的几率出现这种情况,高手们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
我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既然70%的情况比较正常,那布线焊接问题是重点检查对象。主要是从RJ45到网络变压器部分。其次是网络变压器到PHY。PHY的时钟也要留意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后来检查了一下,是初始化时内存分配有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