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触发器的RN和SN是电平触发还是边沿触发啊

楼主(2010-09-17):
请教个问题,请问触发器的RN和SN是电平触发还是边沿触发啊,问别人说是电平触发的。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rst)
     ..........
  else
     .........
end

假如在电路刚开始工作时没有clk,并且rst信号在刚开始是一直为高(没有上升沿),那么第一个if语句还会被执行到吗?

谢谢啦~

网友:
不会执行

网友:
如果你懂点后端,看个DFF的器件,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
会的,楼上说的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提醒,我刚看了库里DFFNR的电路,RN是会直接改变FF的Q值得,跟CK没有关系,所以说是会被执行的。

谢谢你的指点,更谢谢你的指引~~

网友(2010-10-18):
实际的物理器件都是电平触发的;
仿真时在零时刻所有信号都会有一个沿:比如rst信号一开始就是高,那么仿真器会认为0时刻有一个上升沿;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