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RC_LVS验证短路情况

楼主(2010-09-18):
请问:LVS验证关于短路情况时,版图中设置高亮是一整条net,但要如何立即找出具体短路的单元呢?
对于规模较大的版图,应该有查找到具体单元短路区域的方法吧!不然修改出错的效率就很慢了。

楼主:
静待求解。。。

网友:
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办法吧,用的是什么工具啊具体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使用的是mentor的calibre工具

网友:
从两个不同的标线名同时去追踪,交叉的地方就是短路的地方,一般短路都会标出一个点,
短路的是最好查啦,只要有耐心就没问题.

网友:
恩,实在不行就一层一层的看。

网友:
随风奔跑  我也是用calibre  我的qq 304809110 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命令直接可以找到短路的交叉点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