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t-up time 和settling up time 是一回事吗?

楼主(2010-09-18):
set-up time 和settling up time 是一回事吗?
如果不是有什么区别?
我们平时提到的放大器的建立时间是哪个?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呢?

网友:
我觉得这两个英文的意思一样吧。
我查了一下,allen管建立时间叫做“settling time”

网友(2013-09-06):
我觉得Settling Time是模拟中的建立时间
setting up time是数字中的一个概念

网友:
1. set-up time is used in digital register, it is means than the min time for signal should be keep stable before clock edge arrvial.
2. settling time means the time for signal settling. For example: 10%~90% time.
or you can pre-define how many bits the signal should be settle.

网友:
这个大概的意思是查不到哦的,建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