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中strap的间距该怎样确定??

楼主(2010-09-18):
rt
这个是不是要通过什么分析来确定呢??比如功耗啊。有高手解答一下吗??

网友(2010-11-04):
同样期待解答哦……

网友:
    这个不要你担心,如果你指的是 VDD和VSS之间的距离的话。
    这个是由你的lib rule 决定的,该层金属线之间的最小距离。

网友:
至于 宽度 拉几条 在什么位置 这些取决于设计有多大。

很小的设计没有strap都没关系的。

一般稍微比core ring 窄一点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
引用 网友A:

    我也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