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数转换延迟电路W/L设计参考什么因素

楼主(2010-09-18):
那位高手指导一下!在此感激不尽,或者有什么资料

网友:
延迟电路尺寸:
1)根据延迟决定.
2)大延迟,选择长l, 和适中w, 稳定性相对好。
3)如果小延迟. 根据你需要的稳定性和工艺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利用简单D触发器进行传输延迟的,在时钟周期高电平为高(10ns)进行传输,低电平进行锁存。这样就可以。可是D触发器里面的管子W/L要怎么设置,就不太懂,我查挺多文献就是没有数字校正模块和延迟电路管子的参数设置啊。

网友(2014-05-11):
   为什么要用D触发器做延迟?有什么好处?

网友(2015-09-16):
回复 楼主: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