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零阈值电压MOS管

楼主(2010-09-18):
今天有同学问我零阈值电压MOS管,之前没有听说过,去百度也没有任何资料...
请教各位高手,零阈值电压MOS管是怎样的一种管子呢,一般工艺库里都没有吧?是不是用标准的管子可以实现呢...什么也不懂...

网友:
一般工艺库里都有啊
标准的管子可以实现

网友:
耗尽型mos管?

网友:
工艺库有吧 一般阈值比较低 0.1左右 做电荷泵啥的可能要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确实是在做电荷泵,但我不知道哪种管子是零阈值电压的管子,我看了.5,.35,.18,三种库,只在.18库里看到了“+vth0 = 0.019582+dvthn“一种,其他的没有那么低的阈值电压....是查看哪个参数呢?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很多工艺库里面没有。

工艺里有一项流程是阈值调整注入,做了这个的管子,阈值才是正常的。
有些厂家允许部分mos不做这个注入,于是阈值就没有调整,是自然得到的。这样得到的nmos阈值很低,这种管子通常称为native nmos。native pmos不常见到。
可能也有厂家专门做两次阈值调整注入,分别做正常阈值和零阈值。见得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查看了集中工艺,只在.18的库里找到了”model mn18_native bsim3v3  type=n“和”model mn33_native bsim3v3  type=n“两种管子,Vth分别是0.019582和 -0.134118,像您说的,都是nmos..
那据您了解,这种管子用在何处呢,有什么优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查看了集中工艺,只在.18的库里找到了”model mn18_native bsim3v3  type=n“和”model mn33_native bsim3v3  type=n“两种管子,Vth分别是0.019582和 -0.134118,像您说的,都是nmos..
那据 ...
引用 网友C:

就是它们了。lylnk说地完全正确。这东西可以做source follower。

网友:
这和工艺有关吧 有的工艺有零阈值管 有些没有 不同工艺零阈值管的做的也参差不齐 你若是做电荷泵也可以尝试用肖特基做

楼主:
谢谢以上参与的各位~~~~~~~

网友(2011-03-28):
好多charge pump need native nmos, 你搜一下在free patent

网友(2016-04-26):
MOS管分增强型和耗尽型 增强是我们常用的 栅极加电压形成沟道 可以做到压控电流 而耗尽型则不用加在栅极加电压就直接导通 可能就是你说的0阈值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