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的使用

楼主(2010-09-19):
请问大家,使用DC综合时,read某VHDL文件时,出现“library unisim not found ”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没找到库

网友:
字面意思:找不到库文件。
附:提问的时候把问题说清楚,别人就能明白为啥异常。
比如用的read VHDL 指令,以及read lib指令,或者lib设定文件,等。

网友:
read VHDL文件之前需要先加载相应的library 文件:link library + target library!!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我已经搞明白了,原来是我在FPGA里用的库在ASIC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