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一道面试题

楼主(2010-09-19):
问:怎样的频率响应是稳定的?如何改变频响曲线?
本来,频率补偿是个老问题了,大概也都有一定的理解了。
不过呢,为了提高面试通过率,还是想要好好的组织下语言和答题的层次。
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回答1:右半平面无极点,虚轴无二阶以上极点。

网友:
这问题太广了。
可以这样回答:关于稳定:首先避免振荡,避免二级以上电路(目的减少极点),避免镜像极点(避免零点,当然也有零点消除极点的方法,另当别论),相位裕度最好60°左右。
关于曲线补偿:1.减小总相移,也就是PX外推
              2.降低增益,也就是GX里推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能够答得深入的,结合个人的面试经验和项目经验。关于稳定性问题,不要局限于波特理论去回答!要知道Bolde理论来源于奈奎斯特的根轨迹理论,要从根轨迹是否包围(-1,0)即剪切频率去回答。
所有的零极点分布,相位裕度,传递函数的问题在根轨迹上面都可以详细说明!
提醒一点:不要认为相位裕度大于60度,系统就是稳定的,哪怕是100度也可以不稳定!一定要考虑增益裕度的问题,通常共轭极点会造成单位带宽附近的增益裕度大于0dB,这时候相位裕度是足够的,系统同样不稳定!这一点在波特理论是没办法说明的

网友:
有点像模拟~

网友:
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能够答得深入的,结合个人的面试经验和项目经验。关于稳定性问题,不要局限于波特理论去回答!要知道Bolde理论来源于奈奎斯特的根轨迹理论,要从根轨迹是否包围(-1,0)即剪切频率去回答。
所有的零 ...
引用 网友A:


顶这个

用奈奎斯特图来解释比较完善

网友(2012-02-10):
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能够答得深入的,结合个人的面试经验和项目经验。关于稳定性问题,不要局限于波特理论去回答!要知道Bolde理论来源于奈奎斯特的根轨迹理论,要从根轨迹是否包围(-1,0)即剪切频率去回答。
所有的零 ...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