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电路的频率补偿

楼主(2010-09-19):
这个电路的输出级跟格雷书上讲的共源共漏组合输出级机构类似。电路流片回来后有自激现象。电路在A点进行了补偿。输出端是两个功率管。仿真的相位裕度大概为70°。
请大家讨论一下这个电路的主极点,频率补偿。A和B与OUT之间为什么不加米勒电容?

网友:
A点的补偿在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A点有两个MOS管做的电容,PMOS管电容到电源,NMOS管电容到地。

网友:
B和C为什么没有补偿?
输出级的静态电流如何控制的?如果那两个运放有失调,还如何稳定静态电流?
如果中间的那个运放有较大失调电压,是否会造成大的静态功耗(M8强烈导通)?

楼主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网友:
靠,看到多级运放的补偿就晕,同期待大牛出来解释

网友:
楼主搞的又是反向吧?

楼主:
是反向.
静态电流确实也是个问题,格雷书上讲的是由共源级控制.

网友:
这个呢,环路稳定性其实不难分析地
搂主整理的有点乱

B和C点不需要补偿,虽然输出极点也在低频,但Err_Amp是ota,低频主极点在输出级。
B在它所在的内环路里,
它是主极点,
第二个极点是高频极点。
内环是稳定。

设A点是整个放大器的第一级,第二级则是几个并联,第二级的增益约为1

网友:
我觉得每个反馈环路都不应该振荡。
B/C的环路分析下来如果会振荡还是要补偿的;如果不补偿就不振荡,那就不用补偿了。

网友:
是分析每个环路。
你这个大概有4个环路:主环路,B,C,中间运放反馈的环路。
每个环路都要稳定。

网友:
见好就收

网友:
是分析每个环路。
你这个大概有4个环路:主环路,B,C,中间运放反馈的环路。
每个环路都要稳定

网友:
A点是主极点,因为这点的输出电阻大(OTA高输出电阻)。B和out点的输出电阻比A点小很多,因此,产生的次极点在高频处,不需要频率补偿。

楼主:
回复 楼主:

    多谢大家,我觉得lylnk说的对,4个环路都要求稳定!

网友:
lylnk说的对,4个环路都要求稳定!

网友:
BGR中有3个loop,不过最终只需要一个外环稳定就ok,自己推导一下吧,多环稳定性很难搞的,你这个电路的输出的两个loop大信号也需要好好考虑(电流不match的话会使得一个环路无效,类似于保护电路),这种结构真的有产品吗?怀疑。。。

网友:
记得有个叫massion公式的东东,可以分析这个,不过。。。。 没有勇气搞定它

网友:
4个环路都要求稳定!

网友(2011-03-08):
Sansen 的那本书245页1237 有讲这个结构,对应的paper:High speed, high linearity CMOS buffer amplifier。JSSC 96年2月份的P255-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