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overdrive to 3.3V的管子和3.3V的管子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9-19):
工艺库里有overdrive to 3.3V的管子,但被告知和一般3.3V的又不一样?具体是哪里不一样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现在90/65/45里面好像没有专门去做3.3V device了
都是2.5Vod33的device啊
od33的MOS要求L会大一些,其他和2.5V没有区别,其实就是L大一点的2.5V MOS
2.5V MOS 的gate oxide不会被3.3V breakdown,但是当minum channel length时会punch through
所以要L大一些的

网友:
你是说哪个工艺库?TSMC or  SIMC

网友:
这个头一次听说,0.13um工艺中有over drive管子吗?

网友:
这个头一次听说,0.13um工艺中有over drive管子吗?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13的工艺,刚才特地看了一下smic13的库
是一个1.2V/3.3V的工艺是,提供的1.2V/3.3V device,所以没有over drive device

网友A:
没有用过.13的工艺,刚才特地看了一下smic13的库
是一个1.2V/3.3V的工艺是,提供的1.2V/3.3V device, ...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看来只有90后才有了。。。

网友:
实际上不论是T的还是S的工艺里面,都是有OD的器件的,特别是在Standardcell中出现很多。OD的意思直白的说就 ...
引用 网友C:

晕,OD不是超频,OD的 device会更慢,而且低压device没有见过OD device的
2.5/3.3 因为差别不大,为了节省成本,保持工艺/器件通用性,才做over drive device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种device的栅氧厚度呢,还是与传统的3.3V的device的栅氧厚度相当,只是光刻的时候,栅极长度可以做成0.25um,这样工作在2.5V时,速度比0.35um的管子快一些。而如果要工作在3.3V,就将L增大到(比如)0.35um,就可以工作在3.3V了。
如果是这样,还真是个好办法。

网友:
是这样的,
tsmc65nm的 1.8V/2.5V/3.3V的device都是一样的,toxn=56A,toxp=59A,都是基于2.5V的device
1.8V 的叫 25ud18,就是2.5V under drive 1.8V,Lmin可以小一点
3.3V 的叫 25od33, Lmin要大一点
就这么点差别

SMIC13 的3.3V devcie tox=7nm,是挺标准的3.3V device

楼主:
想不到也讨论了两页了,真是多谢大家的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