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过零比较器问题 (BULK DCDC)

楼主(2010-09-20):
最近峰值电流型BULK DCDC流片回来后出现问题,来此请教一下。

        在做过零比较器时,由于SW端是接NMOS源级,那当在连续模式下,比较器的NMOS body diode将导通,致使其源级电压小于ground.
      1.这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2.过零比较器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工作吗?
      3.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吗?

谢谢。

网友:
你肯定是用的high side NMOS的Buck。
Buck有两个phase,一个phase是对电感充电;另一个phase对电感放电,在放电时,由于参考电位为0电位。因此会有SW低于0的顾虑。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此时high side nmos的gate驱动与SW同电位(high side NMOS关闭)。因此不会出现问题。那么,low side呢,我们这是需要正向管的导通来续流,因此,不会产生问题。过零比较器是否出问题,与其电路结构有关。

网友:
顶你快快快快快

网友(2011-05-05):
过零比较器是否出问题,与其电路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