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virtuoso中array怎么用,我的意思是能够直接产生阵列,有没有快捷键可以用

楼主(2010-09-20):
Cadence中virtuoso中array怎么用,我的意思是能够直接产生阵列,有没有快捷键可以用?由一个cell按下快捷键直接可以产生很多相同的同时有可以设置固定的delta x and delta y ,这样layout中就可以产生很多相同的cell array .请高手帮忙

网友:
Cadence中virtuoso中array怎么用,我的意思是能够直接产生阵列,有没有快捷键可以用?由一个cell按下快捷键直接可以产生很多相同的同时有可以设置固定的delta x and delta y ,这样layout中就可以产生很多相同的cell  ...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i (instance)
在create instance的对话框里的rows和columns选择想要的阵列大小,比如4行3列。
DeltaY和deltaX根据想要的数值设定,可以是负数,也可以比cell自身的尺寸小,只不过它会提示间距比cell自身小。可以不管。
instance一个array后,要找到它,可以选择search里面的“search for”下拉框的array来找。不然,可能找不到它。

网友(2011-11-22):
感谢楼主上传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2012-02-27):
thank you....i used copy before,i have one more selection

网友(2015-08-09):
感谢楼主的问题

网友:
在调用器件时属性框会有rows和columns的选项,需要什么样的阵列都可以设置,之间的间隔根据工艺规则设置deltaX与deltaY就可以

网友(2024-06-28):
按C复制——F3弹出选项框——确定行列数量等——hide——选取参考点——凭感觉确定xy轴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