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FT问题求解!!!!!!!!!!~~

楼主(2010-09-20):
      做扫描链插入时,用于做扫描插入的数据输入si、输出端so是否可以利用原先有的IO口,或者还是是要在网表中加入新的端口??????????

网友:
都可以,但是不管哪種方法的輸入和輸出口都要連到pad的輸入輸出口上

网友:
可以和其它功能端口复用,节省顶层端口数目

网友:
都是用原来的pad啦

楼主:
好的,谢谢了,哈。有个疑问:加入pad之后,port不就是跟pad相连的么

网友:
可以两个端口共用一个pad,不过要另外加一个选择信号

网友:
DFT的时候工具会自动插入MUX来做port复用的。不过要事先选定合适的port。

网友:
DFT compiler中,既可以指定已经存在的port,也可以去产生新的port

网友:
都可以 通过scan_mode选择

网友(2010-12-31):
很简单的,他们说的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