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搞过PCI9054的进来看一下啊

楼主(2010-09-20):
我们现在在搞pci9054,dma没有反应,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你说的问题太简单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简单?什么意思?

网友:
首先确认你的非DMA方式是否工作正常
在非DMA工作正常的情况下,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好像是5个)就可以实现DMA方式了

网友(2010-10-26):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上大侠,怎么在Local Bus端实现对这几个DMA寄存器的配置呢,我的Local Bus接的是一个FPG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重新做了一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板子插在主板上,居然检测不到9054

网友:
那是你的PCI9054 的EEPROM配置有问题,没有正确配置EEPROM怎么能让PCI9054正常工作,当然PC机就检查不到硬件设备了啊,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现在可以检到9054了,又有新问题,一通信,上位机就死机了。

网友(2010-12-22):
那是因为你LOCAL端没有回应ready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