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中的jitter

楼主(2010-09-20):
想问下看到 SMIC 公司提供的锁相环的资料中讲到jitter是多少ps的,我自己在画了个电荷泵锁相环的电路图,其他仿真跟踪,频率范围什么的都可以的,但是不知道怎么仿真jitter。。。这个我在Specture中怎么仿真得到呢?是自己算出来的还是仿真出来的?还有对于噪声分析pss设置,不知道我为了让振荡器初始能震荡,加了个脉冲电压,这影响pss仿真吗?。。。

楼主:
还有pss 怎么是怎么访的,我需要锁相环产生48Mhz的频率,我在beat freaquency设置为5M,Number of humoners 设置为10,这样正确吗。。。

楼主:
给点力啊

网友:
顶你一个.希望会的人指点下阿

网友:
看spectre自带的doc,里面有example

网友(2010-11-02):
振荡器振荡应该不用加激励脉冲的吧。。。

楼主(2010-12-21):
回复 网友A:

    恩 前仿的时候spectre不会自动认为有噪声的 有时候会进入到一个稳定状态,所以我加入了一个激励哈

网友(2016-11-18):
回复 网友B:

把每个模块都通过pss+pnoise仿真出噪声值,然后再用模型算出R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