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OVM lib

楼主(2010-09-20):
OVM lib中包括
1) base classes, 可以用import ovm_pkg::*加入
2) utilities, 可以用include "ovm.svh"加入
3) macros, 可以用include "ovm_macros.svh"加入

我的问题是,
1) 上述每一行代码加入一部分的理解是否正确?

2) 为了避免语法错误, 是否需要在每一个文件中用import/include将这三部分全部加入呢?
如果不需要,如何使用?

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在ovm论坛发过同样的问题?技术支持已经回答你了,前两个会产生冲突的,是一样的东西。只要在顶层module里面加入即可,不用每个模块都加入,否则会冲突。

网友:
不需要,可以嵌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