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dft_signal的疑惑

楼主(2010-09-20):
在一個腳本中:set_dft_signal -view exitsting_dft -port [get_ports asyn_rstn]  -type Reset  -active 0
然後又對asyn_rstn設置:set_dft_signla -port[get_ports asyn_rstn] -type TeseData -view spec

爲什麽後來又對asyn_rstn設置為TestData ?請教各路大俠

网友:
用了auto fix?

楼主(2010-10-20):
回复 网友A:

    沒有用auto-fix,因為前面的rtl中都加了mux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用了auto-fix。。。。。。

网友(2010-12-31):
能不能有哪位可以介绍下auto-fix是干什么的,新手提问,谢了

网友(2011-07-01):
后一条用作auto_fix

网友(2013-05-15):
用了autofix功能,autofix用来修正设计中的不可控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