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RC检查出的DIFF类型的错误

楼主(2010-09-20):
做DRC的时候检查出这个错误:
Check DIFF.C4.C5{
@Min. Space of opposite type diff in same well is 0.57um
@Butting source and tap is allowed
EXT PDIFF NTAP>0<0.57ABUT>0<90 SIGULAR REGION INSIDE ALSO//butting is allowed
EXT NDIFF PTAP>0<0.57ABUT>0<90 SIGULAR REGION INSIDE ALSO//butting is allowed
}
这是什么错误啊?这种错误应该怎样改呢?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同一个阱里面NAA和PAA的spacing太小了。
也可以是零,butting

楼主:
那这样的错误怎么改呢?

网友:
把tap的diff 与 pdiff 的距离拉大到0.57就不会报错啦.

楼主:
这能在Astro上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