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楼主(2010-09-20):
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网友:
Yes, APB problem also my problem, p-lease help

网友:
怎么会更慢呢,能跑200m的话那就200m啊,只是没apb的性能高

楼主:
如果做成倍频需要加同步器吗

网友:
谁是谁的倍频

网友:
同频的话费电。
可以加一个hclk_en信号。
在hclk_en有效的时候,ahb_clk采样pclk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频的做了一个方案出来~是用的ARM的prim cell算法~
但是现在需要改下方案,pclk做到50M左右就可以了,所以想用分频,有什么相关的参考资料可以推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