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选型

楼主(2010-09-20):
现在需要一个100万门的FPGA,请了解的推荐几款,最好也有大致报价。谢谢各位。

网友:
一般说LE数量吧,当然也可以把门数转化过来。但似乎跟具体的设计有关系。
FPGA选型首先选厂家, 主要是altera和xilinx两家。
其次是选系列,最后是型号。
至于报价,根据具体型号可以在淘宝上搜一搜,了解一下。

网友:
xilinx的fpga片商资源比较多,但是altera的软件好用

网友(2012-11-09):
好的,altera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