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拉扎维书中关于戴维南等效的问题

楼主(2010-09-21):
戴维南等效,不就是断开输出往里看吗,但此时断开处管子的跨导怎么处理啊,我感觉没有电流,那跨导不就是0了吗,那还怎么用戴维南等效得出下面的结论(VT=VIN1)呢,请大家指点。另外 如果vdd是小信号,vin1是一个恒定偏置,那戴维南等效的开路电压又是多少呢 ?

楼主:
我感觉书上的分析方法是基于跨导不为零,但是戴维南开路时,M1没有电流,那其跨导不就是0了吗?怎么还能得出VT=VIN1呢?

网友:
我感觉书上的分析方法是基于跨导不为零,但是戴维南开路时,M1没有电流,那其跨导不就是0了吗?怎么还能得出VT=VIN1呢?
引用 网友A:

A : 这个是小信号分析,其实大信号的偏置一直都在,所以gm不为0。

但明显流过M1的小信号电流I为0 , 由公式 I= gm* (Vin-Vs) ,

所以Vin-Vs=0 , 所以Vin等于开路电压Vs

B : 当VDD为小信号,如果ro为无限大,由于I同样为0 , 所以Vin=Vs=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您的回复,您意思是gm一直不为0吗?那此时的gm该怎么算呢?

楼主:
6# zp_xd [/b
请不要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您的回复,您意思是gm一直不为0吗?那此时的gm该怎么算呢?
引用 网友A:

gm是由大信号的偏置决定的, 例如gm= sqrt(2*un*cox*w/l * ID) 或者

gm=2*ID /(VGS-VTH) 。 小信号只是叠加在大信号上的非常微小的信号,理想情况下地对大信号没任何影响

网友:
1. 运放的工作前提是:合适的直流偏置点,使得运放每个管子都处于饱和区。
2. 在合适的偏置点附近较小的信号的变化范围内,我们认为运放对信号的响应是线性的,则,dVo=A*dVin,算式中,dVo,dVin是小信号,拉扎维书中为了说明的方便,将小信号,大信号都用均用Vo,Vin表示了。看的时候自己结合语境分辨。
3. 现在看下图,Vin1,Vin2均为小信号。直流偏置未给出。
4. 再看下图,牢记直流工作点还是有的,现在算的戴维宁等效也是小信号的戴维宁等效电路。这样VDD就相当于AC地了。现在就相当于是算M1管源级和地这个二端口网络的戴维宁等效了。可以这样算戴维南等效,在源端加入一个外加电压V,并假设电流为流入电压源,用小信号等效电路等效左边虚线框的电路,很容易求出:V=Vin1-(1/gm1)*I。所以开路电压为Vin1,等效电阻为1/gm1,相关戴维宁计算的例子可以参看邱关源的《电路》

网友:
Read pp. 72, you'll understand bett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您,您解释的很耐心,又很清楚。我明白是自己用戴维南的时候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您,我终于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说跨导由大信号决定之后,就是一个定值了,那么即使在戴维南等效的时候,虽然此时的电路的电流大小信号都为零,但等效计算过程中用到的跨导还是由大信号决定的跨导,依然是那个常数,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吗?

网友:
基本上是的,只是大信号电流和跨导确定了以后,小信号的计算是不影响大信号的。假若小信号电流为0,此时大信号电流仍然不变

网友:
牢记直流工作点还是有的

网友:
做模电BJT计算题的时候,也是要先计算直流工作点,然后由直流工作点得到的参数算小信号,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吧

网友:
先理解什么是小信号吧,以及为什么可以从小信号得到大信号的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您有时间 我想听听您对这两个问题的高见,谢谢指点

网友:
怎么感觉模棱两可啊

网友(2018-12-18):
小信号只是叠加在大信号上的非常微小的信号

网友:
把VIN看成电源,把M1从S级看进去的那个输出阻抗看成电源的内阻这个就很好理解拉

网友(2023-08-02):
学到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