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导入标准单元到ICFB?

楼主(2010-09-21):
最近刚开始看数字综合方面的内容,做了一个小的计数器,然后用ENCOUNTER布局布线后生成了DEF 文件,但在导入到VIRTUSO时,提示我填写的库找不到,如下
DXDJ 这是缺少库吗?是不是要把标准单元导入到VIRTUSO?需要哪些文件呢?

网友:
导入前需要先建一个库

网友:
这不应该是在virtuoso里面的standard cell library吗?

楼主:
嗯,是的,我有它的lef, .sdb, cdl,.gds 文件,应该怎样建立起这个库比较好,这个标准库是包括LAYOUT, SCHEMATIC,还有其他什么的吗?
谢谢了

网友:
View can be anything.

网友:
应该要有layout, abstract, schematic吧

网友:
.map库有吗?

楼主:
哈,这个问题还是没解决,最后换成encounter导出GDS,再导入VIRTUSO,在导出的时候把MAP填全后,就有label了,跟DEF导入的差不多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12-06-24):
ref.library names 里面怎么填 啊

网友(2014-03-20):
请问你的方法导入标准单元有schematic view吗?怎么将标准单元的schematic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