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dic算法

楼主(2010-09-21):
如何将cordic算法中的角度范围从-pi/2~pi/2提高到任意范围?望大家提供点思路……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
顶一顶,好东东

网友:
-pi~pi直接利用象限之间的关系转到-pi/2~pi/2,直接变个符号就实现了很简单
在这个范围内在利用CORDIC算法

网友(2010-12-20):
如上所说: 第二象限的角度顺时针旋转90度就到了第一象限,第三象限的角度逆时针旋转90度就到了第四象限,你要改的就是输入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