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如何才算时序收敛

楼主(2010-09-21):
DC如何才算时序收敛,是只要SLACK为正就行了吗?求教各位mr. & miss.

网友:
满足设计要求 spec ,具体就是sdc

网友:
是否满足了你的设计要求,脚本是要靠你自己写的。

楼主(2011-02-23):
谢谢楼下的答疑。对于这么长时间才回复,说声抱歉。
我现在了解到的判断标准有两项:
1.report_violation 报告中没有重大警告或错误。
2.report_timing 报告中没有建立时间违反,slack 为正。
不知道我的说法是否正确?有资深的前辈路过的话希望能帮我确定一下。如果还有其他的标准,也希望能一并补充。

网友:
还是要用SDC跑一下看看,确认std和max都ok。

楼主:
谢谢!
我的印象中没使用过 SDC 这个软件。请问 SDC 是什么软件,有什么用途? std 和 max 具体是什么内容?

网友:
sdc是标准的constrain,以通常我们check slack 为0为目标。 drc rule 没有volation。另外你要check 你的design 是否有unconstrain的路径。fasle path是否正确。等等。

楼主(2011-03-28):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2013-05-23):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侠。。。false path 是否正确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