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帮忙~关于DC综合时钟生成的问题~

楼主(2010-09-21):
我用DC综合的时候
使用的是在顶层模块中的一个cell的引脚产生的时钟信号
而不是从input port引入的时钟信号
请问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在脚本中生成时钟,应该怎么做?跟一般从port引入时钟信号有什么不同?

网友:
[get_pins cell_name/pin_name]

网友:
create_clock 是可以使用内部单元的输出定义的。

网友(2010-10-24):
深入浅出玩转FPGA

网友(2011-03-01):
ls正解,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是get_pins */clk,*是clk所在实例化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