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 ocean 仿真中图形标注问题

楼主(2010-09-21):
各位大侠好!

我在不同的工艺角下对放大器进行仿真,下面是script。求问怎样在所得到的波形上标名称,如gain_tt,gain_ss,gain_ff,这样在波形上我可以看出对应的工艺角了。
.....................
tsm=list("tt","ss","ff")
foreach(tsmc tsm
        modelFile(
        list("/home/project/```````/flash018.scs" sprintf(nil,"%s",tsmc))
        )
analysis('ac ?start "1" ?stop "100M")
temp(27)
run()
gain=dB20(VF("/out"))
plot(gain ?expr '("gain"))
)
.................................
谢谢大家!

楼主:
补充:我用的是 IC5033

网友:
CMOS模拟电路设计-Allen

网友:
Paul R. Gray的《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网友(2012-03-26):
同问,如何在plot命令中添加l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