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以后生成的wlf文件打不开

楼主(2010-09-21):
大家好,我在用modelsim仿真后生成的wlf文件为什么打不开了呢?错误提示:File is open by another application or was not closed properly
到底是为什么呢?望大虾指教啊!

网友:
如果你是通过点击用户界面右上角的x来关闭的界面,多数时候保存不了wlf文件,应该使用quit -sim来退出仿真以后,再关闭才能保存,可能是一个软件的bug,你可以按照我说的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