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源的驱动能力不够,会对数字控制电路和存储器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2010-09-21):
我们设计的电源电路驱动能力不够,在数字电路时钟翻转时,数字电路的峰值电流可达几个mA,此时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会从1V降低至0.5V,后在3ns内迅速上升到1V。我们的时钟频率是1.28MHz(周期780ns)。

请问这样会不会影响数字电路和存储器的工作?

目前的测试情况是,数字电路有正确的反应,但在读取存储器数据时会出现重复读取的现象,导致读出的数据很长。请问该情况是否由电源电路引起的?

楼主:
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难道是无电容式电源?这个应用实在太悬乎了,高要求的话,最好还是把电容加上,不然判断出什么问题都难。

网友(2010-11-14):
正解啊 RFID芯片需要大面积的储能电容

网友(2011-06-05):
肯定要加滤波电容的,或者是LDO的瞬态响应足够强大

网友:
LDO的负载调整率不够大,数字电路时钟翻转时会导致LDO的输出掉电,因为你的调整管不能提供这么大的负载电流,因此会从你输出支路抽走电流,导致输出掉电,楼上说的也有道理,储能电容是不能少的,但是如果要求小版图面积的话,只能作一个片外的电容或者尽量的提升LDO电路的性能指标了,不知道你到底用哪种稳压电路,LDO还是DC-DC,或者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