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的驱动能力不够,会对数字控制电路和存储器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2010-09-21):
我们设计的电源电路驱动能力不够,在数字电路时钟翻转时,数字电路的峰值电流可达几个mA,此时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会从1V降低至0.5V,后在3ns内迅速上升到1V。我们的时钟频率是1.28MHz(周期780ns)。

请问这样会不会影响数字电路和存储器的工作?

目前的测试情况是,数字电路有正确的反应,但在读取存储器数据时会出现重复读取的现象,导致读出的数据很长。请问该情况是否由电源电路引起的?

网友:
我们设计的电源电路驱动能力不够,在数字电路时钟翻转时,数字电路的峰值电流可达几个mA,此时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会从1V降低至0.5V,后在3ns内迅速上升到1V。我们的时钟频率是1.28MHz(周期780ns)。

请问这样会不 ...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有点搞笑哦,描述的非常不符合常理
(1)数字电路峰值电流几个mA,几个mA很大么?这也太小了吧,可以忽略,通常一些芯片功耗几百mW到几W,峰值电流都是上A或者几十A的。
(2)电源驱动能力不够?你用了什么电源,驱动几mA的Ipk就挂了,还从1V掉到0.5V,然后再回到1V。如果真是驱动几mA这么小的负载就这样了,这个LDO也太差了吧,当然要换掉。但是市场上这样差的LDO是稀有商品,想买都买不到啊,哈哈。
(3)你这个chip clk这么慢的,才1.28MHz,又不是500MHz, 1GHz,功耗也不会太大,但是0.5V的IR drop明显不能接受,通常我们做后端设计时,先PR然后做power analysis,片上IR drop 都要保证小于3%或5%,对于1V来说,也就是30mV-50mV的样子。
(4)不知道你描述的情况是在芯片上电阶段还是什么情况下,如果是上电阶段,有可能是I/O或者是一些其他电路的不定态导致有点power ground short的样子哦。

网友:
没看明白,呵呵

楼主:
回2L的,可能我没说明白
1)我们做的是RFID 标签芯片,整个芯片的功耗大概10几个uW,所以电流基本都是uA级的
2)电源是模拟前端的整流和稳压电路,最大驱动能力不到1mA的样子。
3)电压drop是太凶了,但是又有一片经测试可以正常工作,同款的其他片却不行,而且大部分芯片的数字控制电路均有正确反映,仅在涉及MTP读取时有错误,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4)请问power ground short是什么意思?栅极电位的不定态导致电源端与地端短路么?

网友:
回2L的,可能我没说明白
1)我们做的是RFID 标签芯片,整个芯片的功耗大概10几个uW,所以电流基本都是uA级的 ...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RFID啊,没有搞过,也不懂,哈哈
不过要解决问题的思路都是差不多的吧
RFID的power是一个线圈耦合过来的电源吧,需要桥式整流得到一个直流电压作为芯片的电源
这个电压可能还会很大,几十伏应该是常见的,而且根具体应用都有关系
对芯片来说肯定是希望有一个固定的电压吧,比如3.3V/2.5V/1.8V/1.2V/1.0V
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工艺,为什么是1V的电源,通常来说0.13um的低压器件用1.2V
你所说的1V掉到0.5V我就有点疑问了,你们到底是什么工艺,居然能用到1V的电源
看人家华虹RFID做的挺多的,但是好像是.25um的居多吧,
在0.5V下谁能保证数字电路正常工作啊,而且电源还有剧烈跳动,这就是个不正常的工作状态么
从你描述来看,有的芯片可以有的芯片不行,yield很差,而且你还没有做温度测试,各种环境,各种距离,各种码形的测试,在mass production的时候成品率会成大问题的
我觉得你应该分成两块来debug吧
(1)看看你电源那块做的怎么样,包括整流,限幅,稳压,是不是LDO啊,那么LDO的稳定性怎么样?整流那块儿的储能电容是怎么处理的?
(2)就是数字电路部分,要包括整个上电起动时的需要多大电流,瞬态电流多大,平均电流多大,都要去看啊,不知道有没有I/O部分,是不是3态I/O,有没有power on control,上电时是不是不定态拉死了I/O导致有大电流,使得power被拉下来了。
最后,我也只是随便说说的,你提供的信息也不全,  也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电源突然掉下来的,反正是要根据具体的试验去寻找规律,然后去找到问题所在吧。 debug还是非常有趣的,呵呵

网友(2017-12-29):
很有意思,确没有后续,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