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门控时钟的综合

楼主(2010-09-21):
是不是用
set_clock_gating_style 、insert_clock_gating还有compile -gate_clock
所有的门控时钟都能综合成latch based形式??
还有其他要注意的方面吗,有没有高手能说明一下

网友:
先要有库啊,库中要有ICG单元。

网友:
当然你的代码要适合插入ICG单元的风格。如果你要问是什么风格?
带有反馈的时序电路;
插入ICG是为了降低功耗,只有当位宽较大的情况下,节省功耗和面积的效果才能显现出来。

网友:
用set clock gate ?命令进行设置,它只会对含有ebable的时序电路插CG。该命令的设置含有: posedge cg type?negdge type,变量的DFFS组的bit-widths 多大才插入CG? 不是对所有的DFF都插入CG的,否则功耗未必降低。总之去查这个命令选项,很多,常用的就几个,然后 insert clock gate命令即可。看看跑的日志或看design vision电路图。
工艺库里面有专门的CG的。看lib 里面有说明这是clock gating cell 的。

以后的synopsys的dc工具,在compile 时候,有选项 -gate ,可以进行insert功能。

效果一样,干完活即可.

最好编个小的verilog 专门跑一下综合,看看就全明白了。恩,,/

网友:
库里面有CG单元的,在前段编写verilog时,可以调用CG cell例化使用。就像例化一个memory 或 or-gate一样。例化完了,到综合时候,把这些前段直接例化的instances  -> set dont touch就行,综合就不会给动了。

网友:
门空写论文能写一打堆,干活 就搂住那及个命令。。。。。。。。不要搞研究,要干活,做作试验/////!

网友(2011-12-05):
insert_clock_gate 里有一个选项是regular_only 不知道这个怎么用

网友(2016-08-10):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ICG单元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