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一个系统在FPGA中验证了,不知道往后端怎么走

楼主(2010-09-21):
我的一个系统在FPGA中验证了,不知道往后端怎么走?

用Verilog在quartus下综合编译,在FPGA中验证
博士师兄给了synopsy工具,但不知道怎么个用法

网友:
一般就是用synopsys的工具把你的代码综合成网表,然后进行网表级仿真,以及相关的时序分析,时序分析需要使用专门的时序分析工具,比如primetime之类的,至于流片那就是专门的厂家做的了。

网友:
恩,是这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