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求助

楼主(2010-09-22):
小弟最近在画FPGA的PCB板,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6.9,以前基本没有做过硬件方面的工作,只学过Verilog,请问各位需要补充哪些知识?
谢谢!

网友:
如果只是偶尔作下这方面的工作,找个好的PCB设计规范就可以了。如果长期从事,则需要电路理论,电磁学方面的理论知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网友:
看你用到哪些芯片,很多芯片有布线的要求,如果有AD、DA器件要特别注意电源和地(模拟地数字地)的分割。

网友:
follow the layout guideline of the FPGA if 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