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利用spise网表完成放大器的版图自动布线

楼主(2010-09-22):
教材中提到,可以利用L-Edit进行SDL,也就是利用.sp文件进行自动布线,而.sp文件中描述电路的语法和OrCAD等软件导出的网表文件的电路描述语法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将OrCAD导出的网表文件是有可能利用L-Edit完成自动布线的,尽管这种布线的结果不会很理想。
教材中用的软件是L-Edit 11.1版本,在开始时需要将设定用BPR文件夹下的Addderl替代,可是,在10.0版本中我无法找到这个替换文件,而我电脑上只有13.4版本的,里面的文件夹结构与10.0版本有很大的区别。
在此,请教各位前辈,你们有没有试过利用.sp文件完成自动不布线的??
或者利用OrCAD导出的网表文件完成自动不布线的??
特地真诚的请教
欢迎指教和交流,可以用QQ:289149404   QQ邮箱也可以
或者直接回复在此。
不胜感谢

网友(2011-03-14):
呵呵  这个还有待研究啊   估计用L-EDIT的人少   好像凹凸在用  先顶一个  等待高手

网友:
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L-Edit 11.1版本好像没集成B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