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2C总线问题

楼主(2010-09-22):
大家好,最近正在做关于I2C的工作。有问题请高人指点

首先我将一段读SMB传感器的C代码嵌入Nios,通过I2C_Master,可以从传感器SMB得到数据。(即用软件代码通过I2C_Master,从硬件SMB传感器中读取数据)证明I2C_Master能正常工作。

由于速度的要求,现在的任务是将这段C代码转换为Verilog(即用硬件实现,不用再嵌入Nios中)

此硬件电路(CIS)发送寄存器地址和数据给 i2c_Master, 之后Master将数据通过scl 和sda,传给传感器SMB(Slave),之后从传感器SMB获得所需要的数据, 如下图所示

CIS的clk是1MHz, I2C_Master的clk是50MHz, 产生的SCL是1MHz,即CIS和SMB的Clk相等。

问题是这样的,通过Signal TapII 可以看到,I2C_Master正确传输了8 数据Bits,但是在第9个SCL时并没有从Signal TapII得到正确的相应。

按理说Slave得到8个bits之后,应该将SDA线拉低(0)表示已经接受。但是从Signal TapII看到的是1.

请高人指点, 为什么Slave不能正确响应???

网友:
你知道访问I2C slave 的顺序吗, master 新发送什么, 后发送什么, 还有地址对不对 ? 好好看看协议吧

网友:
协议好好看, it is not difficult

网友:
自己写的吗

网友(2010-10-25):
芯片I2C接口是有速率限制的,我用过的一些I2C接口最高速率400K。
根据你描述的现象,很像是速率过高致使Slave无法响应。
建议你降低速率确认,或者看一下SMB传感器的资料。

网友:
1、时钟降频,看是否还是不对
2、接口协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