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计数器的输出做分频,怎样最小化时钟扭斜?

楼主(2010-09-23):
由于系统时钟是50M的,想得到如1K的低速时钟给其它模块,所以写了计数器分频。但综合时总提示:
Warning: Found 1 node(s) in clock paths which may be acting as ripple and/or gated clocks -- node(s) analyzed as buffer(s) resulting in clock skew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本来有内部组合逻辑产生clk必然会有glitch,skew 、 buffer加入很正常。
最好独立一个clkgen模块,来写分频。用异步复位(先去毛刺),同步释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怎样“异步复位(先去毛刺),同步释放”,能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输出加个bufg好了
要么加时序约束,不过貌似可能加不了

网友:
先分频后再用50M的时钟同步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