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带隙基准,应该选哪种电阻,选电阻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0-09-23):
大家好,现在拿到一个新工艺,要做一个电压基准,输出支路就是BJT和PTAT电压叠加,一般为了节省面积和温度补偿的考虑,选择高阻多晶电阻吧,但这个工艺库里好像没有...请教论坛中的高手:
一般应选选方块电阻大的电阻吗,应该选择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电阻吗?
该工艺中有以下电阻(2端),我应该选哪一种呢?

Silicide N+ Diffusion          rndif
Silicide P+ Diffusion          rpdif
Silicide N+ Poly               rnpo
Silicide P+ Poly               rppo
NWell under STI                rnwsti
NWell under AA                 rnwaa
Non-silicide N+ Diffusion      rndifsab
Non-silicide P+ Diffusion      rpdifsab
Non-silicide N+ Poly           rnposab
Non-silicide P+ Poly           rpposab

上面的电阻中,只有“rnwsti”和 “rpposab”两种方块电阻较大,也只有0.6K,其中前者一阶为正温度系数,后者为负温度系数... 到底该选哪种电阻呢?

网友:
Non-silicide P+ Poly           rpposa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目前也是选的这种电阻,您知道做基准选电阻的原则吗?

网友:
you are right, we all use this resistance for BG  reference design !!!

网友B:
选 Non-silicide P+ Poly  rpposab  这种电阻是对的,选择高阻多晶电阻的标准是TC1<0,TC2>0;这是因为电阻指数温度系数a与归一化电阻一阶线性温度系数TC1之间满足a=TC1*T0,对于正温度系数阱电阻或扩散电阻,因a>0,则电流指数温度系数b=1-a<1,对于负温度系数多晶电阻,因a<0,则b>1;选则b>1会得到更好高阶温度补偿效果的原因:因为不考虑带隙电压VG的非线性项,VBE的非线性高阶项(ln项)系数为-(c-b),c=4-n,n为寄生PNP管发射区载流子迁移率的指数温度系数,一般0.8<n<2,所以2<c<3.2,b越正,则VBE的非线性高阶项(ln项)绝对值越小,用极值思想分析,若VBE中高阶非线性项趋于零,那么具有负温度特性的VBE中只有线性项了,只要用一阶线性补偿就完全可以获得零温度系数电压基准,正是由于VG和VBE的非线性因素所以需要引入高阶非线性量来补偿二者中的非线性项,即所谓的高阶补偿。不知你明白没?多看看paper吧。

网友:
看来我学习到的也只是皮毛啊,谢谢楼上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价格便宜量又足,我们一直都用它。。。

网友:
楼上的笑死我了,哈哈,便宜量足

网友:
   这个滴大大的强  一直只知道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长见识了。算是有收获

网友(2011-01-10):
那个介绍电阻选择原因的没看明白

网友:
这个滴大大的强

网友(2011-03-04):
长见识了,还有这么多道理

网友:
这个解释很强大

网友:
强贴留名。说实话,我没看太懂。呵呵。

我一般用poly电阻,寄生电容和漏电都很小。well电阻的电容和漏电比较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见地~~~

网友(2011-04-03):
简单理解是负温系数电阻在高温下会增大电流,使得Vbe减小变缓,可以得到二阶温度补偿。

网友(2011-07-16):
多谢乐哈,多谢

网友:
呵呵  学习了一点点 先收藏有空在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LOW TEMPERATURE COFFICIENT

网友(2011-11-23):
学习了,感觉很重要

网友(2011-12-28):
原则。。。
还是没看懂

网友(2012-08-01):
回复 网友B:

   看得不太懂,不知道出自那篇paper,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
果然给力~~~

网友D:
实际上说的是利用不同类型电阻而得的高阶温度补偿~其缺点是不同类型的几种电阻间难以匹配~对版图的要求比较高~
其实一般的温度补偿电路中~都会得到I=U/R的电流~此时我们只考虑U的温度系数而不考虑R的温度系数~这是因为最终为了将电流转换为参考电压我们都会将I注入另一个电阻Rx~得到输出电压Uo=(Rx/R)U~如果Rx和R~电阻类型相同~*电阻BSIM3的温度模型是这样描述的R(T)=R[1+Tc1(T-T0)+Tc2(T-T0)^2]*~则电阻的温度相关项都将消掉~
总的来说~在不用到电阻来补偿VBE高阶温度项的电路中~电阻的温度系数一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而选取电阻时~也就是从阻值大~面积小~和随工艺角变化程度~这2方面来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理解感觉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在版图上的考虑呢?电阻的宽和长是否要大于一定的量值以保证制造的稳定性?

网友:
看来也要來多學習學習,谢谢楼上教導

网友:
在BG设计中,电阻的选择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使用的电阻精度高。
否则,二阶,高阶的补偿统统不管用

网友:
学无止境!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共中心就不用讲了,W/L 略长一点  VIA 电阻就影响越小一些。

网友:
有所收获!

网友(2012-11-12):
其实就现在的工艺 一般就选择负温度系数大的电阻。但是首要条件还是随工艺偏差小,其他的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网友:
看完各位强人的解释,略有了解

网友:
今天算是没有在论坛白逛

网友:
实际上说的是利用不同类型电阻而得的高阶温度补偿~其缺点是不同类型的几种电阻间难以匹配~对版图的要求比较 ...
引用 网友D:

同意这位的看法 matching是首位的

网友(2014-08-29):
Xiao_Fex,强大,总算有点明白了!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给个名称或者链接都行,谢谢……

网友G: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不错,不过还要选matching特性好的电阻。ploy高阻的matching一般较差。

网友:
有好多pdk里的参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什么文档可以参考呢?还有这些电阻电容什么的,大家都是哪里看的呢??菜鸟求赐教啊!!!

网友:
也许业界选择poly是有其他考虑的,比如为了更精确,靠matching是不够的,我记得好像只有poly 和 film res 是 Laser trimming compatible的

网友(2015-09-29):
回复 网友G:

    那请问一般是什么电阻匹配比较好呢?我一直认为poly电阻的匹配比较好

网友:
看PDK文件就知道了,选随温度和工艺变化最小的~

网友(2016-04-06):
逛论坛收益多多

网友: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用non-silicide而不用silicide ???

网友(2016-09-08):
半懂,但还是有收获

网友(2017-03-28):
为什么我看到的P+ POLY电阻的TC1是正的?

网友(2020-07-27):
引用 网友B:
选 Non-silicide P+ Poly  rpposab  这种电阻是对的,选择高阻多晶电阻的标准是TC10;这是因为电阻指数温度 ...

学到了,,给大佬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哪种电阻的匹配较好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还有电阻的匹配一般不是通过版图来实现吗??为什么说多晶高阻的匹配性不好呢??

网友:
关键还是match

网友(2020-10-20):
引用 网友H:
还有电阻的匹配一般不是通过版图来实现吗??为什么说多晶高阻的匹配性不好呢??
...

版图完全对称也有失配

网友(2022-04-19):
感谢前辈们的指导

网友:
mark一下感觉有用

网友(2023-03-16):
引用 网友B:
选 Non-silicide P+ Poly  rpposab  这种电阻是对的,选择高阻多晶电阻的标准是TC10;这是因为电阻指数温度 ...

stronger arm

网友(2023-08-23):
引用 网友B:
选 Non-silicide P+ Poly  rpposab  这种电阻是对的,选择高阻多晶电阻的标准是TC10;这是因为电阻指数温度 ...

感谢解答

网友(2024-03-20):
引用 网友B:
选 Non-silicide P+ Poly  rpposab  这种电阻是对的,选择高阻多晶电阻的标准是TC10;这是因为电阻指数温度 ...

很深入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 Non-silicide P+ Poly  rpposab  这种电阻是对的,选择高阻多晶电阻的标准是TC10;这是因为电阻指数温度 ...

学习了,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 Non-silicide P+ Poly  rpposab  这种电阻是对的,选择高阻多晶电阻的标准是TC10;这是因为电阻指数温度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4-04-23):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说的是利用不同类型电阻而得的高阶温度补偿~其缺点是不同类型的几种电阻间难以匹配~对版图的要求比较 ...

您说的这个假定还是VCTAT是个与温度成线性关系,实际上VCTAT与温度不是成纯线性关系的,而是有一个ln项,而这个ln项的系数与流过PN结的电流随温度变化的指数系数成反比的,选择一个负温度系数电阻,意味着流过PN结的电流是随温度上升的,也就是说这个指数系数比1大的,那么这个ln项的系数会减小,那么一阶补偿的效果会更好,就像5楼说的那样,具体的公式可以参考Allen书里提供的

网友(2024-09-06):
rpposab电阻使用的最广泛,方块电阻较大且温度系数很低。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B:
选 Non-silicide P+ Poly  rpposab  这种电阻是对的,选择高阻多晶电阻的标准是TC10;这是因为电阻指数温度 ...

你好,请问有论文推荐吗

网友(2025-03-04):
笔记笔记

网友(2025-11-28):
引用 网友B:
选 Non-silicide P+ Poly  rpposab  这种电阻是对的,选择高阻多晶电阻的标准是TC10;这是因为电阻指数温度 ...

前辈请问有推荐的PAPER吗?

网友:
这篇论文介绍了影响p-poly电阻匹配的一些因素,应该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