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请高手们指教。

楼主(2010-09-23):
最近在调试一段程序,发现怎么调都不正确,然后一量时钟,发现晶振的振幅下降到了1V(正常是4V左右)
换一个程序,发现就正常了。
另外,我的管脚配置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我将一个信号在两个端口输出,类似于:
out_1<=S_1;
out_2<=S_2;
却发现能测倒out_1却测不到out2_2;

觉得问题都很蹊跷,不合常理,呵呵。

我现在怀疑是ise设置的问题,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请指教!

网友:
时钟管脚的上下拉模式有可能设置错误了。
第二个问题有可能是被优化掉了,可以采用注释字来实现,参考相关的综合手册哦。

网友:
好神奇啊

网友:
第二个问题有可能是被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