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隔离DC-DC和隔离DC-DC有啥区别?

楼主(2010-09-23):
问题如题,请教

网友:
这个问题百度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就是共地的区别

网友:
隔离式的DC-DC一般是用变压器和光耦将输入与输出隔离的,输入输出不共地,这样主要是考虑使用人员的安全

网友(2010-10-28):
两者主要是安全性的差别

网友:
学些了。定啊~~

网友:
共地不共地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不光是安全的问题....对电源噪声也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