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怎么在ubuntu上装了vcs?我安装完成了电脑提示有错!请各位高手讲讲吧!

楼主(2010-09-24):
谁知道怎么在ubuntu上装了vcs?我安装完成了电脑提示有错!!!!!!!郁闷!!!!请各位高手讲讲吧!!!!谢谢!!!!

网友:
请参考 http://bbs.eetop.cn/thread-23483 ... page%3D1&page=1

照着install_guild.rar中的步骤做, 应该可以安装成功吧
我在redhat上安装的
scl选用10.9.3. (我试过11.1, 好像不行)
vcs版本为2009.12

网友:
什么错误?

网友(2010-10-28):
楼主看下是不是提示找不到‘var’文件夹,那可能是因为你的linux没有“gtar”命令。到/usr/bin/下,“ln -s tar gta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