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道数字IC笔试题

楼主(2010-09-24):
supposedly there is a combinational circuit between two registers driven by a clock.what will you do if the delay of the combinational circuit is greater than the clock signal?
a.to reduce clock frequency
b.to increase clock frequency
c.to make it pipelining
d to make it multi_cycle
我选的a、c、d,对不对

网友:
就选a吧

网友:
a,c,d对

网友:
a d觉得

网友:
A,C,D都可以,
但A,频率可能是不能改变的,这与设计有关,
C,这个没问题,一般都这么做,
D,也可以这么做,但如果数据是每周期变化一次,就不能这样,

网友:
没有其他限制条件的话 a c d都可以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固定答案,应该是一个发散性的题目,在不同的环境条件约束下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
5楼讲得很清楚呀,受教

网友:
选a,c,d

网友:
受教育了!!

网友:
应该对的的,,,

网友:
C肯定没问题,其他的要和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时钟频率最好不要改变,我选c、d

网友:
似曾相识啊···

网友:
a一般是不选的,因为设计要求时钟频率是不能变的,性能降低?d要跟时间电路功能来确定,一般也是不选的。只有c才是可行的。

网友:
这样阿...学习了..

网友(2011-09-10):
同意5楼,学习了

网友(2012-10-24):
应该选择C吧,但是D在用DC综合的时候也有用到的,。

网友:
选a、c、d可以。大家都在说时钟频率的问题,其实这题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考虑这么负责,a就是考一个T>Tpd+Tcomb+Tsetup的问题;
c和d都可以;
还可以把FF拆成两组latch貌似……

网友(2012-12-08):
环境不一样,答案不一样。。

网友:
a c d 正解

网友(2013-09-03):
我觉得C一定可行,A D要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