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VCO 緩衝級說明?

楼主(2010-09-24):
請問各位先進:
關於VCO設計,
使用ADS模擬以下兩種電路含buffer,

在這兩個不同的輸出級,發現一個問題,
第一個的設計的,看起來並不能稱做緩衝電路,
其消耗功率含核心電路:15.84mW
第二個的設計的,看起來並不能稱做緩衝電路,
其消耗功率含核心電路:19.92mW
請問各位先進能否告訴我,第一個設計的輸出解釋為何,
或是有無相關的論文對此有解釋,謝謝.

PS.1.兩顆MOS中間不是寄生電容
     2.左右兩邊的電容後直接就是輸出端,接PAD

网友:
in my opinion, the buffer in the first circuit is actually a source follower, it is indeed a buffer stage. input impedance is very large and the output is small.

the second one is an inverter. it is a buffer stage anywa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的說明,
請問關於我設計的緩衝極,
是否有相關的論文或資料解釋,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i do not know whether these papers are useful to you. i just download them from the IEEE. however, i do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buffer design, sorry.  good luck

by the way, my computer has no the chinese input, sorry again.

buffer.pdf (277.8 KB, 下载次数: 34 ) current buffer.pdf (450.6 KB, 下载次数: 26 )

there is another paper named "A Fundamental VCO with Integrated Output Buffer beyond 120 GHz in
SiGe Bipolar Technology".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不是寄生電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您提供的兩篇都與我提出的問題無關,
    不過還是謝謝